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1-05-01):
我遇到过很多的机器,来的时候不亮,上检测卡,不跑码,然后换电源好了,正常显示进系统,但是换回他原先的电源也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不是很了解这是为什么,我是新手,希望哪位师傅能告诉我具体是怎么回事,谢谢,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的求助。

网友(点评):
主板静电引起的。

网友:
北桥虚焊……在换电源时,拔插插头过程中的机械力使虚焊减轻,这种机子不会用很久,很快会返修来的……

网友:
南桥或北桥虚焊都有可能不一定就是北桥

网友:
或许是哪个地方松动了,这故障我这,好多年没修过了,这种问题基本轮不到我修,客户们自己都修,电容都能自己换了,够牛B了的吧!普通大学生客户!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挺郁闷的

网友:
你这问题,其实是个非常常见的,线没插好也有这事,你最好查下所有的接口!

网友:
多半是那虚焊了,主板是单桥的话,多半是桥虚焊了

网友:
他们拿走之后就没回来过 不过到可能是静电的事

网友:
电容已不是问题了,我们这的有的连MOS管都换了,为修一个板子还弄了个热风枪,没事做做公益。郁闷!!!

网友:
多半问题是虚焊吧

网友:
哎这行业难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