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945IL9ProV1.0档D1

楼主(2011-05-01):
升技ILPROV1.0(intel芯片组)档D1,内存电压正常1.8V,有时一复位就关机,然后自动重启,换内存无效。论坛中有块主板和我的故障一样,他说他换了精英一样的BIOS就好了,而且主板跑D1时也能点亮,我试了我的点不 亮,请大家帮忙分析真的就是BIOS问题吗?这主板我买回来时是好的,放了一个月在右就这样了。本人新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
档D1一般都是BIOS问题,依楼主所说放一个月后再拿出来用就不行了,极有可能是因为静电的原因而导致BIOS数据丢失而影响正常的启动,这类的问题经常都会遇到,像映泰的主板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BIOS的问题引起的,磐正的主板也有类的问题,今天才遇到两片磐正主板也是档D1刷BIOS后问题觖决

网友:
BIOS我用手摸过BIOS的标签。手上有静电很有可能。

网友:
洗板,可能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