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联想B460,不开机。I/O NPCE781工作条件。

楼主(2011-05-01):
一台联想想B460 独显,不开机,开机按健有3。3V电压,按下后没反应。待机电流在0-----0。01A跳变。3。3V与5V芯片是TPS51123,它的8脚3D3V_AUX_S5已输出3。3V电压,17脚5V_AUX_S5也已输出5V电压。如图:

3脚VREF也有2。01V的电压,但18脚却没有电压。这个芯片在待机时有3D3V_PWR和5V_PWR输出的吗?
I/O芯片是NPCE781,测它的工作电压VCC 19,46,76,88,115脚都有3。3V的电压,时钟77和79都有1。多伏的电压,
7脚PLT_RST#一直为0V。当按下开机键时95脚KBC_PWRBTN#能从3。3V---0V---3。3V,但117脚PM_PWRBTN#一直为0V。
我截了几个图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的15脚S5_ENABLE_KBC在什么条件下才有输出。从网上下这个B460的图和我这个版本不一样,我的是 LA46 DIS MB 09911-1M,但芯片是差不多可以作为参巧 Lenovo LA46 UMA MB

网友:
把图搞上来吧,嘿嘿。

网友:
测一下。acin。和RSMRST,lie-sw。rtcvcc应该是IO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好。谢谢楼上的指点。马上测下。

网友:
PM_PWRBTN#正常是为3。3V。开机后有3。3-0-3。3V的跳变,现在没这个电压就不正常。也许IO没有工作,看下45PIN是否有电压
你看下51123的13PIN有电压,他应该是开启8和17PIN那2个电压的开启信号,通过主供电分压过来的,正常的话13PIN有开启电压,有主供电,有基准就应该输出这2个电压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I3的机器,没有3V   5V ,是一个前面一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没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npce781的45脚接地脚来的。46脚才是VCC(有3。3V工作电压)。
TPS51123的8和17都有对应的3。3V,5V电压输出。

网友:
rsmrst先看一下

网友:
刷bios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你的B460问题搞定没有,我现在有一V460故障跟你一模一样。不知你有没有刷过BIOS。请回我。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与bios无关吧

网友:
7PIN的RST一定要有的,不然IO就不会工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