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个索尼40寸的,仔细观察是玻璃基板损坏,不知能 ...
今天收了个索尼40寸的,仔细观察是玻璃基板损坏,不知能否更换啊?

楼主(2011-05-01):
不开机情况下 看不出屏坏,开机以后观察屏幕膜的后面出现裂缝,经查资料为玻璃基板损坏,不知道这一还能修否,请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应该可以修 找个坏屏拆个换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知道和背投的玻璃基板是一个意思吗。可否互换啊?

网友:
玻璃基板只有换不能修

网友:
俺的意思是有个背投的屏,不知可否通用,因为是老款的液晶,仔细观察和背投的差不多,

网友:
其实就是屏碎了吧,,这个相当于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因为没有伤到液晶的玻璃,感觉有些希望修好就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那样是没得搞的

网友:
还是明天拆开研究一下吧。

网友:
自己拆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一般说是报复了。

网友:
玻璃基板损坏就是屏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