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 接负载后压降太大怎么查?

楼主(2011-05-01):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

在+12V输入接入一个+12V/0.4A的散热风扇后,从+12V 降到了 +11.6V 了!估计就是这+12V造成带负载能力差的。而在+5V上测试只有轻微压降0.01V左右。

明显,+12V的0.4V压降大了,上真的主板时,就会风扇一转即停即保护。(主板不存在任何问题)

1、各个电容基本没有问题。另外陶片电容,原0.1uf 现0.088uf ,这样应该算合格吗?陶片电容允许偏差应该多大?
2、如果不是电容问题,那么还能查找哪里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那里短路了 前几天遇见个板 加点12v变成7。几v后来拆了南桥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纯粹电源问题,与主板无关!

网友:
楼主把直流输出部分的电容全换了,不管好坏,还有待机变压器后边的电容也换了,再试试。

网友:
换过电源试了吗 如果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干脆换个好了 又不是太贵

网友:
陶片电容,原0.1uf 现0.088uf ,这样应该算合格吗?陶片电容允许偏差应该多大?

网友:
12V单独接负载时电压下降是很正常的。
你在+5V接上负载一起测试时电压就会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