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71按键电阻大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1-05-02):
  拆机场陶的现代N71液晶显示器,经过艰难的维修后已经基本康复显示正常了,可是机子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拆掉过很多零件,缺少的零件基本补齐,就是按键板上面的几个电阻不知道大小,我只有使用可调电阻慢慢调节去试,但还是试不出来R2的大小,那位有这个显示器的方便的麻烦量一下R1 R2 R3电阻的大小 谢过了。R1我试过5K-22K都可以 R3为22K

网友:
确定按键正常,看看有几个按键是共用一个(主控芯片)控制脚的,共用的按键用多个可调电阻同时调。
可调电阻的阻值换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什么功能键?
有的是直接对地短接的,你按500左右的步进试下看看。
另:要确定其它键能用,否则,KEY电路本身有问题,你这么做不是白辛苦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103的

网友:
   今天早上使用20K精密微调电阻再试了一下  在1k开始试 每次加500,大概到了5K按键机使用正常了 然后换了个4.7K的贴片电阻上去 机子完全正常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原来使用的那个可调电阻调节起来变动太大了 也没有那个耐心去调(普通微调电阻每次加500比较麻烦,很难调出来),只能使用多圈精密微调了

网友:
厉害,还胆版主说对了,这样试也真够累,下定决心的事,能做完也是好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