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的待机问题求救?

楼主(2011-05-02):
dell  机器是待机就有3.3V  5v的还是要触发以后才有3.3.v  5v 的啊·
   因为我修到一台机器··是进水机器··换了51125 但是就是没有3.3 v  5v的待机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S5 控制··由EC发出 的·
   求有修到这款机器的··帮我看下·是待机就有3.3V 5V的还是触发以后才有·谢谢·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待机就有电压的,这个机器,你先换51125,打下5V和3.3的对地,如果无短路,换上就OK,否则就很麻烦,修好过两坏,也修不好过一块,修不好的坏的东西太多,南桥,显卡,网卡,全挂了,看运气吧,全是触摸板那水下去的,正好在51125上面,答对给点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兄弟·我现在换了51125 ·但是就是S5_ENABLE这个信号不正常··《这个机子也是进水的··刚好在51125这里》
  刷了BIOS·也是不行·· 查了没有短路的·· 直接拉个了电压到S5_ENABLE这里··就可以有3.3v  5v
查了EC 供电也正常··acin'也有3.3v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的BIOS不对··兄弟可以指点下不?
   有BIOS的话·可以传个给我··谢谢

网友:
DELL 1420 1440都是触发后才有3 5V的

网友:
是3V_ALW、5V_ALW吗?那是开机就有,但不是S5信号来控制开启的。

网友:
基地里有他的图纸,对照图纸查EC的工作条件。再查51125的开启信号的来源。

网友:
触发以后才有3.3.v  5v 的啊

网友:
我这有一台,没3v5v,不知插上电源就有,还是按下按键才有3v5v,请教一下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