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在板子上,复位和时钟是怎么测的

楼主(2011-05-02):
新手求帮助,在板子上,复位和时钟是怎么测的,是测的电压.还是测的波形.
如果是电压的话,多少算正常.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位大虾说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测

网友:
复位可以查图纸找到对应的小电阻,一般不上负载可以测到电压,时钟最好用示波器,因为量到电压不一定时钟就出来了啊

网友:
电压用示波器 复位看有没有电压就行了时钟看各个负载的波形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