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2a

楼主(2011-05-02):
映泰nf520-2a主板,玩段时间就会自动关机,经检测是主板温度(不是CPU,这块板是南北桥集成)高达127度,手摸南北桥散热器烫手,后来换了一个南北桥的散热器还加了个散热风扇后手摸没感觉到明显的温度,但还是有127度用段时间还是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人帮我吗?

附图片一张自己顶

有资料说是芯片的温度探测器坏了,但小子我实在不懂到底是指哪个东西,各位老大们指点下啊,现在什么游戏都玩不了,只能开个网页聊个QQ啊,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或查一下cpu和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散热器有没有问题,我昨天遇到了一台HP的是显卡和CPU的温度都上百,开机一会儿就不行的  ,是散热器不行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啊,CPU温度不高啊,是桥的温度高,加装了风扇也不行,故障依旧,但用手摸的话桥的温度也不高,就是不能玩游戏,是不是温度探测器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电源?电源影响芯片温度吗?

网友:
我现在修这的映泰A880G+的板,故障的北桥70度,过一会DVI就没输出了。呵呵。

网友:
测温软件不准,不可能这么高的温度。这板压一下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赞同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朋友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