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无MPWRG信号

楼主(2011-05-02):
有一台T61机器,待机电流0.01A 不开机,测M电压,VCC3M,VCC5M,VCC1R8M,VCC1R05M,VCC1R5M,都正常,测东芝芯片U61的62,63脚电压3.3V,42脚3.3V,45脚5V,但是48脚没有MPWRG信号,测36脚VCPIN28电压只有20V,24脚vdd15电压只有5V,电容和二极管已经代换,u61也换过,不知道下一步该查啥,请高手指点.图纸基地有.

网友:
怎没人回话,T61正难修吗?坛子的高手呢!!!

网友:
换U61个试试

网友:
u61合PMH7都换了。还不行。就是没有25V和15V升压和MPWRG信号。待机电流0.01A。

网友:
看看58PIN的TH_DET、57PIN的BAT_VOLT、3PIN的-EXTPWR

网友:
把MPWPG的引脚撬起来,量引脚上是否有电压。确定是后级拉低,还是PMH7本身工作条件未满足。

网友:
老杨和喜哥都给你支招了。还有什么问题搞不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BD4176的mpwrg引脚踢开后有3.3V的电压,证明不是后级拉低了,是BD4176没有发出MPWR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3M_PGS和5M_PGS是U61的42和45脚的3.3V,5v的电压吗?我测了正常。

网友:
现在还是故障依旧,无mpwrg信号,确定是U61没有输出mpwrg信号,不知道下一步该查啥。头都大了。

网友:
问下老杨。不知道PMH7有啥工作条件不满足回引起U61无MPWRG信号。我现在认为U61无MPWRG信号是由pmh7引起的,但是不知道通过啥信号造成的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上面两位高手都给你支招了,你就翘起MPWRG脚看下咯!既然升压电路的前提是MPWRG,而MPWRG的前提是M级电压,你都说M级电压都出来了!就只有两种可能,PMH7损坏,还有救市MPWRG信号后级出问题!

网友:
你到底有没有翘起来试试呢?

网友:
确定下是芯片还是问题还是后极拉低了

网友:
我撬开试了,撬开后主板有3.3V的电压,可以肯定是U61拉低了MPWRG信号。u61和PMH7芯片我从正常的机器上拆下的,保证是好的。3.3v电压实测是3.4v,5v电压实测是5.2 v。和正常的板子对比一样。

网友:
机器到现在还搁在那,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MPWRG信号!!!!!心里是个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