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2445B/泰克2445B 这个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1-05-02):
二手150MHZ
示波器
tek2445B/泰克2445B 这个怎么样的啊,听介绍带自动测量,这个自动测量和安泰信的AUTO一样吗?
示波器

网友:
差不多,反正看习惯了一样

网友:
最好不要买二手的 我用过二手的 都是英文 而且按钮特别多 不好用

网友:
有哪个在用这一款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我现在用的日立,也带AUTO,但是要按N多下来调,而且一下调不准。不清楚你那款能否一下调准

网友:
叁省吾身
的帖子
你的意思和安泰信的功能是一样的,不过没有那么准?不是不

网友:
波形很准,但要手动调整。但安泰信有杂波,但是按一下就成了漂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