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花屏

楼主(2011-05-02):
联想R400花屏能正常进入系统  不能切换外显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的话重新直球

网友:
OK    谢谢   正在直球

网友:
显卡问题了,不过有时候北桥也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
恩,封了黑胶的,不过很好拔,可以做。貌似拔了显卡还可以亮机,双显卡的

网友:
基本都是显卡了。能进系统还不是显卡驱动不能正常加载所以可以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