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1

楼主(2011-05-02):
现在遇到一台索尼sony VGN-CR31系列的机器,故障现象总是不定时掉电。 有时一整天都没问题,但是一遇到掉电就会出现连续性掉电【软件 硬件设备问题都已经排查过了】但是现象总是不稳定,时好时坏!高手们出来支支招  帮帮忙呀!

网友:
请问一下,你换过适配器了吗?SONY机子对适配器的输出电压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可调电源的,客户没有留下适配器!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吗?我记得是CR2X系列还是3X的,有这个通病

网友:
先考虑换CPU和内存shishibuxingdehua再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MAX8770的,是MAX8734A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内存已经换过了,也准备代换CPU试试了!头疼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8734A是系统供电芯片,负责3.3V  5V的。不是CPU供电芯片。再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那应该怎么办呢?更换芯片吗

网友:
直接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一个通病,上次换一个CPU的温控好了。你也试一下吧!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进水的,后面检测竟然是电源接口的问题,电源接口不好,造成使用电池的电,然后电池没电了就自动保护没有输出,直接掉电!见鬼!后面把电源接口搞好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尝试一下吧!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