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1-05-02):
1、PCB 有无 open short
2、有无烧焦的痕迹。
3、电容有无流液,鼓起,松动等。
1) 4、注意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检查外观 5、插槽内有无异物或短路。
OK
OK
2) NO
电压阻值偏小
OK
1、量CPU电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3) NO 2、看COMS跳线有无跳错。
3、量POWER ON排针电压能否够高2.5V以上。 17xdn.com 版权所有
即不能触发 4、南桥旁边的32.768kh2小晶振。
5、PS-ON讯号连线是否断。
6、量I/O和南桥供电。
OK 7、量I/O迅号有无进出。
8、查找PS-ON线路,查找POWER ON至南桥门电路
或I/O的连线。 A、量三极管有无损坏。
B、量电源IC的工作电压12V
1、无CPU电源 或5V有无。
C、量三极管B极与IC之间的连线
4) ON D、更换电源IC。
A、量时钟IC的供电3.3和2.5 本文来自
2、无时钟 B、14.318晶振有无波形。
C、更换时钟IC。
OK
3、无复位 A、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B、量时钟IC有时钟输出
C、追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D、南桥坏。
4、CPU电压值不对 量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1、看BOIS有无片选讯号 a、有片选 1、换BIOS。
2、量BIOS数据线、复位
不开机 时钟(把BIOS拨下)量。
5) 3、量PCI的AD线。
不能跑CI 只显示 4、量CPU的HD,HA线或, 排阻。
00、CF、CO、FF
b、无片选 1、量PCI的Freme。
2、如无帧信号再量CPU的
ADS#和DBSY。
a如有ADS#或DBSY而无
PCI之帧信号则北桥可能坏。
b如有帧信号则南桥可能坏。
c最终量CPU之HA、HD和
PCI的AD来确定南桥或北桥
不良。
OK
2、无CPU复位(包括复位不动作) 1、在PCI有复位的情况下:

a、量HWBlink总线。
B、南桥。
C、北桥
1、内存槽接触不良(刷一下,擦一下)
NO 2、量内存工作电压SDRAM(3.3V)DDR(2.5V和1.25V)
6) 拉C1、C3、C6 3 量时钟.
A7或E1 4 量MA MD.
5 量CPU旁边的排阻.
6 北桥坏.
7 量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OK 8 SMBDARA SMBCLK
1 32.768是否OK(有无杂波)
CI-05循环 2 I/O坏,LA,LD(ISA高端数据或地址线短路)
档07 ,05 3 3 I/O与南桥的连线 一起学电脑
4 南桥
7)
NO 档ob 1 换BOIS
2 量HD的数据线
OK
1 量内存的数据负电压1.25V(DDR)2.5V;清除CMOS
档bo 2 量北桥的供电
3 北桥坏
1 量AGP工作电压
(4*为1.5V 2*为3.3V)
档25 2 北桥坏
1 量74F244可编程器的供电.(即倍频调节)
NO 档od 2 74F244坏

8) 3 PCI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还是档机
1 量AGP槽之AD线
档2d 2 INTR 讯号
3 北桥供电
4 北桥坏
1 刷BOIS或换BOIS
2 时钟发生器不良
档26 3 北桥供电
4 清除CMOS
5 北桥坏
OK
1 I/O供电
2 I/O不良
档50 3 南桥和南桥供电
4 北桥供电
1 刷BOIS或换BOIS
档41 2 量BOI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3 量MD和HD有无短路
档硬盘 1 量硬盘接口
9) 2 南桥不良
OK
1 北桥供电
10) 档机 2 南桥不良
3 北桥不良
OK
1 BOIS
NO 2 南桥旁边电阻,排阻.
11) 3 南桥
不能进系统
OK
1 时钟发生器
出现LogoF死机 2 I/O不良 不稳定也是一样
12) 3 南桥不良
死机 4 北桥不良.
5 各参考电压偏低.
OK
1 量AGP之INIT有无断线
NO 2 量AGP之INTR有无断线
13) 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3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14)
才有HUB- LINK总线
附 INTER之801AA/AB/DB/EB
V/A之8233/8235/8237 或V-LINK总线
SIS之961/963 或妙渠总线

网友:
谢谢诶   有空下来

网友:
经验还是不错的,只是排列有点乱的,看起来有点吃力...
如果排列好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了.

网友:
谢谢了,以前测量都没有系统的。现在有个参照了

网友:
按照上面的都排查一遍基本能够解决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牛,,我现在也有一个维修系统,。啦,,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