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换上新无铅显卡,显卡上的显存要不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02):
IBM T60花屏,原显卡已经拆下,焊盘完好无损。
请问:现在换新的无铅 X1400上去,显卡上面的显存要不要怎么处理一下?如不处理会不会显存爆珠,因为显存有点黑胶。
显卡

网友:
先测一下,很有可以能会爆珠。。小心点好

网友:
学修本
的帖子
焊接台 底部问题调高一点 就可以了 我都是这样做的 一般都不会爆珠的 只要没有做过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