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120代换请问

楼主(2011-05-02):
我有一张主板型号为:M2N-X PLUS 由于测试用户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于是就换上去了,谁知道换上去故障一样,结果测试主板,我自己的主板也点不亮了,怀疑电源有问题引起主板烧毁,于是测试电源电压,郁闷,橙线为6.6V,黄线为19V,红线为12V,电压全变高了,经检查主板无内存电压,在好的主板上撤了一个APW7120上上去,果然出内存电压了,由于没有多的这个芯片,废板到是有一大堆,请问各位大师谁知道有其他什么芯片可以代换APW7120的,谢谢

网友:
RT9214可以吖。

网友:
9202也可以

网友:
pwm4500用什么IC可以代换呀

网友:
7120较容易坏,一般用9214换,不需要改电路。

网友:
哎呀,9214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呀,谢谢楼主热心哈

网友:
9202换上去不行啊

网友:
RT9202当然不行咯,RT9202输出是2.5V的!~

网友:
在网上买了7120换上去,终于搞好了,谢谢各位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