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你一起去看一个重要的开机必备的信号《原创》PWRBTN#

楼主(2011-05-02):
PWRBTN  主板上电时的一个信号,即电脑开关就是这个信号,在电脑接通电源的时候,
3VSB或5VSB通过一个4.7K或8.2K等的电阻给该信号提供上拉,所以在接通电源时该信号的电压是3.3V或5V的高电平,
而按下开关的时候该信号变为0V低电平(开关的另一端是接地的,按下开关时就是把PWRBTN信号接到地上了),
然后松开开关PWRBTN又回到3.3V或5V的高电平。
这一高低高的变化信号会送给IO或南桥或其它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有些中间会有一些电阻或门芯片中转一下)
IO或南桥或其它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收到这一个方波信号后(在其它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发出下一步的工作信号(IO_PWRBTN)
IO_PWRBTN 就是IO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的一个同PWRBTN#一样的高低高变化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送给南桥通知南桥开机

PWRBTN#及IO_PWRBTN#这个名称并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电图图上标示的可能不一样,仅供参考!
PWRBTN#信号波形

网友:
PWRBTN#是开机唤醒信号,当机器处于S5态时有效,G3态时无效,由南桥内部通过一个20K电阻,上拉到SUS3。3V,它有跳变时,引起SMI#或SCI#,从S5进入S0,或S3进入S0,

网友:
要是有实例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不太理解 能更详细吗

网友:
你这补充的里面SMI#或SCI#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信号就是IO接到PWRON触发信号后之后,再由IO发出送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
有点看不懂 功力不行啊

网友:
学习了,要多上基地寻找一些相关资料,努力学习看图纸修板子
来提升维修技术,以前都是根据经验修的,没有科学的依据,遇到电路的问题就傻眼了。

网友:
有文字说明,又有图纸看,楼主辛苦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