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同行用过基地的TSOP48脚三用BIOS转接座啊

楼主(2011-05-02):
今天用基地的TSOP48脚三用BIOS转接座写SST的39VF080BOIS,可以读,擦除,清空。但就是写不进去,有时一开始写就报错,有时写一半就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忘记说了,39VF080是40#的,我用的编辑器是500P(也是刚从基地买的).有哪个同行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的方法没错啊,和你的一样。但就是写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引脚接触有问题。

网友:
座子我们这里做过测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引脚接触有问题为什么还可以读,擦除,清空呢?

网友:
另外,你有没有试过换一个BIOS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S芯片换过,BIOS文件也换过都是写不进去

网友:
我也很想买个

网友:
换个.rom的文件,比如从台式机厂商网站下载的标准的文件

网友:
500p写39开头的芯片必须要40脚专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啦,不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也试过不行吗?

网友:
500p的写39VF080能读能擦,就是写到60-70%就报错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WEILON的,后来又不知怎么的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