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1-05-02):
接了台HP DV5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无核心供电 ,如果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就可以正常,但如果在正常时候,把适配器拔了就会黑屏,也就无核心供电。(电池已经换过了,而且电源和电池一起用的时候是可以充电的)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的维修思路,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最好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你把电池装上去,适配器也插好,进系统后看电池是否在充电。。或者测量下电池的门限电压多少。看下电池是否损坏。都没有问题的话。充放电路出问题了。具体的话,你要测量好了再和大家说。。说这些太笼统了

网友:
查充电芯片这快。。。

网友:
单用电池是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缺少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