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CPU温度很高故障问题

楼主(2011-05-02):
修到一台海尔T68,是县城客户拿来修的。是显卡问题,花屏,帮客户换了全新10版的显卡芯片。修完用鲁大师软件去温度,一测吓一跳一开机CPU温度既然八九十度,还以为是测试软件问题,拆开一摸CPU散热器,烫死人了。又拆开测电压换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无语,不知道怎么修了。就放在一边,今天又拿了个同样机子,于是把他CPU散热器装到我这台来,一摸既然不烫了进系统用鲁大师测问题CPU温度才35度左右,显卡40度左右。一切都OK

网友:
CPU散热片坏的多吗?这东东一般只有发生变形扭曲才会不能正常使用了,应该是摔过或没装好吧

网友:
海尔T68这款机子撒热比较擦啊

网友:
这款机器的散热比较差

网友:
导热管里的液体没了

网友:
铜管里面是有液体的,如果铜管破了,散热片也就没用了。

网友A:
导热管的问题,cpu那烫,出风口那一点都不烫,我修过一台nec的也是这样,后来自己动手改装导热管了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导热管的问题,cpu那烫,出风口那一点都不烫,我修过一台nec的也是这样,后来自己动手改装导热管了

怎么改装导热管?

网友:
楼主有说改导热管的,不知道如何改的

网友:
一般是管子坏了,很少遇到这样的

网友:
散热器也要在考虑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