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请教联想笔记本G460 I3 电源适配器20V3.25A的丢了,现在换个19V3.25A的适配器,有时不定时断电,请问这和电源适配器有关系吗,笔记本曾静维修过,换过主板

网友:
你先换一个原装的试一下先吧

网友:
那换一个19V 3.4A的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行,那就按原装的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修一个  Z460  和G460的板是一样的  也是不定时掉点  以前是进水的  还在修  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