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A开机彩色细线竖条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1-05-02):
开机就出现很细的五颜六色的竖条,满屏幕都是,随时间变化竖条花纹不断加深,竖条,:机器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幕测过了,100%是好的,屏线量了也是相通的。,显卡取下不重新植球了。就差显卡没换了,现在手头没有显卡,没法子测 试,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哥子我的情况更你的一样啊,郁闷

网友:
只能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直接做显卡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

网友:
先更换一个显卡,然后再看一下显存的供电,这个供电很容易被人给忽略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加焊或重作有时候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能说明显存是没问题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若是好了,跟我说声啊。

网友:
定个显卡吧

网友:
有规律花屏的话,就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修过很多像这种现象的机子了。

网友:
注意一下 屏线和屏接口这里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