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GL掉电问题

楼主(2011-05-02):
  没有找到电路图,找了个参考的电路,有时候开机正常,电流1.2A多,cpu工作,有时候开机到0.3A掉电,CPU供电无。供电芯片ISL6266A,测20脚VIN19V正常,VR ON 3.3V正常,不正常的时候PG电压3.3V都可以出来,现在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了,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修过一台进水的机器是这样的,后来发现一个电阻被腐蚀了,和焊盘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是自然损坏,根据经验应该是北桥了。

网友:
换6266芯片吧。

网友:
手上没图,楼主也贴上图,这样 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
LZ对机器描述的情况太少 不好说啊你贴个图什么的最好

网友:
差VRon信号,如果有,查cpu供电,如果买有差前面的pg

网友:
有时行有时不行,是不是考虑下有空焊哉

网友:
CPU芯片给汗汗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问题不好修,只能仔细看主板有没进水

网友:
有时候正常,芯片应该没有问题,ISL6266加焊过,是单桥主板,怀疑桥。

网友:
楼上说的问题都查了
  桥有人动过  准备换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