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 有谁修过索尼PVG-6V2T开机进系统显卡温度就80多度

楼主(2011-05-02):
索尼PVG-6V2T开机进系统显卡温度就80多度  风扇散热都排除了 显卡也换过了  问题涛声依旧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遇见过惠普TX1000温度到80度  风扇散热片都换了还不行  也不知道啥问题   哎  没思路啊

网友:
PVG-6V2T
是sony什么型号啊、屏幕上 的型号

网友:
有些机器的显卡温度就是偏高,楼上说的TX1000用的G6150就是一例。芯片本身的原因,没除了改风扇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前天修的一台TX1000 12寸旋转屏,风扇已经改过了,温度还是很高。没办法,眼看着过不多久还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PVG-SZ65

网友:
换改良的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