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风扇报错

楼主(2011-05-02):
刚收到一台IBM X61开机风扇报错,拆机有两个风扇,但两个都可以转,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CPU风扇换了一样报错,

网友:
该机器的BISO   是否有问题,  FAN 速度侦测应该是BISO  ,或者看看BISO  内有无此类设置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BIOS还有问题的话,只好再换风扇了。。报错,看风扇的转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请问风扇是长转不停吗?我遇到过一个IBM T40的是长转引起的报错,是给风扇供电的开关管坏了,MOS穿了。

网友:
平时还真没在意思,X61这种小本有两个风扇?真是奇怪 了

网友:
是不是人为加了个风扇引起这种情况的?

网友:
应该是那个小的二奶风扇坏了。

网友:
是有两个,今天问了那个小风扇,好贵啊,要150呢,我想就是它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一般都是那个二奶风扇的问题。

网友:
小风扇修修就行了!降低本了!现在赚钱好难啊

网友:
要怎么修呀,怎么没有一个说出能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找一个风扇供电和引脚排序一样的先试试。

网友:
换风扇
,清零试试

网友:
有的ibm x61 有2个风扇的,小风扇是对这背后的,一般这种情况 是小的在报错

网友:
有可能是小风扇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路的问题啊,  一般风扇报错也会转动, 不转动就是电路的问题咯,或刷BIOS

网友:
看一下码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风扇上油 可以搞定

网友:
二奶风扇很搞人的。。

网友:
风扇坏,IBM风扇坏不一定是说只有不转风扇电路也会引起

网友:
这是由EC H8检测控制的,看看。

网友:
我正在搞一台 也是小风扇的问题 加了油偶尔提示 fan error
整准备换一个小风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