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的网络受限制

楼主(2011-05-02):
一块杂牌主板,板载网卡,接网线后显示感叹号“网络受限制”,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换网线,查看路由,无果。重装系统结果一样,怀疑网卡已坏。插上PCI网卡结果一样,再换USB网卡,结果还是一样!
       至此有点束手无策,重启机子进入BIOS,选“Loaded Fail-safe Defaults"保存设置,重新进入系统,结果板载网卡能正常上网了!曾猜想是硬件中断冲突,再重设BIOS,查看并修改各个设置项,设置好后再重启,如此反复,结果板载网卡一直正常,无果!貌似又不是BIOS设置问题。
       之前曾查看了BIOS里面的网卡设置,没发现什么错误设置,好了后也曾对各项设置(不仅是网卡,含其他)换参数设置,再也得不到开头说的那种故障。
请问各位遇到这样的问题吗?为什么用”Loaded Fail-safe Def“后就好了呢?

网友:
你这明明是先硬件后软件,没有说怎么网络设置的

网友:
说不定就是你重启一下就好了的,与你设BIOS无关。这个限制一般不是大问题。

网友:
网络设置不是说了嘛,路由,IP这些当然是正确的了,直接设置IP ping不通路由,其实这些都没什么,后面的才是重点,PCI网卡跟USB网卡都是那样,这才是怪事

网友:
说不定就是你重启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都是本地连接属性里的受限制提醒打了勾的,把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
有些问题很难解释清楚啊,楼上的说重启下就好了,人家系统都重装过了还是那问题,装系统过程中重启几次了,个人感觉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BIOS中自己设定的信息是存储在南桥内部的一个存储区的,同电池供电保存,这个区域的信息可能会因不正常关机或电池接触不良造成错误,所以你恢复一下默认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把网卡禁用在启用,多弄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