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一体板故障

楼主(2011-05-02):
有人送修一DELL显示器,拆开看是明基的一体板,型号:4H.L2E02.A35,现显示器亮一下,灭一下,再亮一下,再灭一下,如此重复.起实以为是开关问题,换开关还是一样.开关键不起作用. 去掉开关面板,机器不亮,查到驱动板的5V,3.3V正常 ,无跳变. 板子上的场管,还有一个18脚的IC,都变打磨工,看不到型号了.只查高压板,不接驱动板,两场管,脚比较宽的那一极,有15电压,S极与另外一极全都是0伏.

技术太菜,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请兄弟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问题居多!!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真高手.确实是这个原因.显示开启后,直接拔掉按键面板,显示器正常了.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请教的是,我现在没这个按键面板替换品,该如何修复这个按键面板漏电问题.只要换按键面板这一唯一的路吗?

网友:
你查下高压板有没有打火,我修过一台,跟你一样的现像,后来发现是12V到高压板的一根保险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开关控制板,中间有个键到电容短路,不知道啥回事,把那条划断就解决了.

网友:
明基显示器有种能病就是一个有按键坏了,其它没用,有时会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