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的v3000求指点

楼主(2011-05-02):
一台hpv3000的机子,主板是965芯片独显的,刚开始拿来的是上电不显示,主板cpu供电部分的一个管子连接的三个电容有个烧糊了,拆掉后还是一样,显卡什么的都换过,后来换了个cpu ,确认是cpu坏了,客户换了个cpu回去,结果第二天又过来了,主板短路了,拆开后查到是cpu背面的几个管子坏了,q7 q8两个,换掉正常了,结果一上cpu又烧了,电源芯片换了,后来又换了管子一样,频繁短路,郁闷了,无从下手啊,求教各位师傅指点下,该如何下手,谢谢了。不胜感激啊

最后借鉴师傅们的反馈电路的提点,在电路图上找到了问题。就是图中的u27的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馈电路,因为看到他也控制那几个三级管,

最后换掉后就正常了,我是新手也没搞懂是怎么一回事,高手路过希望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良哟?一般滤波不好会出现频繁烧管子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你把原来的CPI装上,看还短路不。

网友:
估计够呛了,板子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这够LZ郁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原来是不会烧,但是是坏的。有个好的cpu烧坏之后也不烧管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手啊,都不知道反馈电路从何查起。都怪自己太菜了,也没个人指点、、

网友:
做过显卡后要把板清洁干净,松香太多也会短路的!

网友:
换了供电MOS管,同时也要换掉IC!

网友:
查一下管子和芯片间的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取下CPU电源IC  测下是否还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