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楼主(2011-05-02):
接到一台 ACER 4920 独显机器
问题故障为: 没待机 但拆机后再插上电源 有待机 并且开机一切正常
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  客户拿回家后一直用着  晚上关机
等到第二天早上开机又是如此 一看又没待机
请问高手如何检查???
在线等!!!

网友:
说这些你也没有检测啊,你得有一个大概的检测结果啊。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系统供电芯片不良,我曾经修过几台这样的,当时头都搞晕了,能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出问题的时候待机都没有

网友:
3V  5V 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问题麻烦啊  我遇到一个X100E的就是这样  换了一个待机供电芯片  一切OK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