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无CPU供电

楼主(2011-05-02):
最早的问题是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10 有轻微短路。经排查是+v3al这一路的问题,拆下I/O再打+v3al阻值,对地阻值上来。换上全新的I/O可以加电。新问题出来了,电流走到0.34不会往下走了,这时测量主板上的各路电压,唯独CPU供电没出来。看看图纸后测量CPU供电IC发现无EN开启,看图纸跑EN线路最终到代号为u12的一个8腿小IC的4脚上,打4脚阻值对地为0,去下阻值上来为98欧。在料板找到一样的换上。电流依然走到0.34,测量U12的4脚电压为0.4V。
本人新手一个维修思路有限,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在线等。。

图纸下错了。

网友:
帮你看了下图。 U4是393比较器 你查下5电压是不是大于6脚  这里正常就追查这个PWR_GOOD_3 这个信号所到之处的电路

网友:
再怎么样也得发个图给看看
u4型号也不给个。怎么帮

网友:
回复 网友A:

U4是个比较器,5脚2.1V,6脚1.9v。7脚0.4,另7脚接一电阻R91,电阻另一端接+3vs给7脚上啦,电阻我量了,没问题。

刚才打失误了。其实是U12. 不过U4也在EN电路之中。

网友(点评):
U12是温控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了老说我的图太大了,穿不上去。

网友(点评):
你先压缩就可以传的。

网友:
一张PDF传不上来  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啊,老说我的截图太大了。。只有这样子了。。

大家多包函啊。

网友:
问一下L1025 的电压为多少啊?我测量的1.1V。L1026是1.8V 。
L1013是1.0v这几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明天换SB试试,客户说雷击了。

网友:
呵呵。。。。先换了才知道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SB换了,还是电流走到0.34。把网卡去掉,还是一样。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EN没出来。

网友:
不会是ADP3208坏了吧

网友:
还是全板的电压都再仔细量一下吧,如果都有的话再仔细查CPU供电的ADP3208的EN吧

网友:
传图上来 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整个图纸都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手头没有此IC所以只能先排除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