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K410 求助

楼主(2011-05-02):
一台同行机故障为: 机器开机正常 进系统正常
但用过几个小时后会自动关机 有时几十分钟就会关机
关机后开机又正常 小弟换过一个全新的 VN896 北桥 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请问如何查???
大约问题出在哪部份???
求助

网友:
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风扇改过了 是用USB直接供电的 网卡也干掉了 还是不行
请问问题在哪儿?
谢谢高手!!!

网友:
改风扇后应该把温控吹掉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做下试试

网友:
建议找找温控,看看去掉后怎样

网友:
温控和BIOS的问题吧,看一下,

网友:
温控也去掉了 BIOS 也刷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小弟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