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S笔记本换屏问题

楼主(2011-05-02):
接己换个屏的联想昭阳E280S笔记本,笔记本液晶屏原装型号B141XG 09,排线30插孔的,插头排是18根线连上的,屏己破一小角,己换成LP141X4(A1)的屏,排线插孔完全一样,开机起动到WINDWS图标出现就黑屏,换上原来坏屏正常,将系统中的显卡禁用,就能显示了,一切好象正常,没有了显卡视频和文字翻页很不流常,烦请高手指点,是 两种屏不相互代换,还有其它技术问题。主机没有问题己代换试过,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分辨率不支持。那只能换同样的屏了。

网友:
码片问题吧,把坏屏上的码片焊下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