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a通病,到底什么坏了?

楼主(2011-05-02):
本人接修几台ACER1916WA液晶,现象为加电绿灯慢速闪烁,背光不亮,开壳发现IP板上的40T03GP逆变管有一支烧坏,换后开机仍黑屏,检查新换的管子发现很烫,查电源13.5V正常,换掉高压变压器.逆变IC BIT3713和两只40T03GP再开机,还是灯管不亮,逆变管发烫,并且高压变压器处有短暂的“吱吱”声,不知何故,请高手们指教。原来接修的这种毛病均换高压条了事,本着学习精神,想在大家的帮助下搞定这个顽症,望修过此故障的师傅多多指教,小弟谢过了!

网友:
40T30前面有4个三极管其中有一个烧坏了,你拆下来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去楼上大哥帮忙,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别这么执着了  换一个吧

网友:
40T03管子可能质量不行,,,

网友:
想这种现象一般有短路,多查下其他的原件,还有就是注意下变压器虚焊的。

网友:
多谢楼上众哥们相助,我已查出40T03前面的四支管子有两只坏了,型号W2K-71,量了一下像是场效应管。用什么代换比较好呢?还还请各位多多参与。 另外四楼师傅,现在小弟手头已有四五块这样的板子,有的很新,小弟实在不忍让他们变成电子垃圾,维修人嘛,尽量变废为宝,闲来无事研究研究,也好长些见识嘛,不然论坛里的高手怎会这么多呢 。

网友:
w2k-71看看引脚定义 具体看PDF了

网友:
如果是群创的屏,,应该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