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5能用ALC883替代吗

楼主(2011-05-02):
alc885能用ALC883替代吗

网友:
这个你要查一下PDF,脚位一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但是662可以代883,我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已搞定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能代换呢?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3.3V电感坏了

网友:
到底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也没有试,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情况下 AC97的声卡是可以通用互换的 ,HD的声卡也是通用互换的 ,但是在HP里面的那种C开头的声卡只有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