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330怪问题!

楼主(2011-05-02):
s同行送修的ACER机器,给我的时候是不能开机,换了EC后正常触发能进系统!但是我装起机器后就不能触发了;我把原来的EC换上去也能触发进入系统!基本上说明了EC没有坏,但我装起机器后什么事都没有而且烤了一个晚上的机也没什么问题出现!第二天来拿机的时候又开不了机器了,但是奇怪的事我把硬盘拆掉了又可以开机了!拆一次重装上去又没问题!不知这个是什么问题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怪问题先弄细节的东西。期待LZ胜利凯旋

网友:
待结果 期待中

网友:
你们刷分也不要这样子啊!小心被封杀ID!

网友:
有遇到过  是个DELL的  正常用 放一放 就开不了机 得把电池拔下去  按开机键10秒以上  在按开机键 就好了  也没修好 后来告诉客户 以后不开机了 就这样操作就好了

网友:
做新系统 刷BIOS  杀南桥   还是不行就换板子  我这盲修3步曲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