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s2209 s 2208 s2249 g2288a 解决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hkc显示器s2209  s 2208   s2249   g2288a  解决花屏的问题,如图下一

白线接到rp1排阻上另一头几到D10三极管的接到s级上

这个是电阻我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接到电容的正极上另一头接到L11上就可以解决掉花屏了如图下

网友(点评):
有点莫名其妙,请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内容。

网友:
小弟万分感谢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电阻是2.2欧的,楼主不知道多大的电阻怎么知道接在上述电路可以解决花屏呢?

网友:
不知道维修的,看不懂喏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屏供电不足,引起花屏。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这样能修好花屏?没道理啊。 我一般轻微花屏都是直接加焊芯片就OK的,90%能解决问题。

网友:
花屏好多都是屏线问题拿橡皮来擦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是工厂改过的板子解决板子花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