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D1100主板设计缺陷

楼主(2011-05-02):
TCL D1100主板本来好好的,就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拆机取下主板,焊接上一块新的CMOS电池,裸板试机正常,装机,后发现CPU风扇一直转,不启动,坏了,费了好大劲没有查出毛病,换个新的主板,裸板试机正常,装机后又是故障重现,郁闷至极,静下心来,仔细看看、细心想想,结果找到毛病所在,原来是装机时,当给C壳上三个螺丝的时候,由于螺丝稍微长了点,结果拧过CPU散热片上的三个螺丝孔,直接把散热片下面的排阻(56欧姆)拧碎了,还有就是一个贴片电容给拧挤掉了,从料板上找相同的元件换上,开机正常,至此毛病得以解决。TCL主板设计的就是不行,并且上面用的还是一般台式机上才用的电解电容。希望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有所启示。

网友:
螺丝把板都锁碎了还说是别人设计缺陷。

网友(点评):
老师教育的即是,应该首先检讨自己的手法有缺陷,然后再说别人的设计有缺陷。

网友:
准是楼主不小心

网友:
螺丝稍微长了那么一丁点,也没有用力拧

网友:
这个说的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