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go7300-N-A3阻值问题

楼主(2011-05-02):
联想的410A机器开机没显示外接花屏 ,重做显卡后外接也没显示,量得G07300上面的其中一个电容的两边阻值只有3欧!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被搞坏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挂了 这显卡好像没有低于50的

网友:
帖子重复了。这个阻值没问题。

网友:
这是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