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T20 防抖组件维修

楼主(2011-05-02):
开机齿轮声音!! 不换 怎么修 ?

网友:
这个,这个。要观察那里问题才能回答怎么修。。。

网友:
防拌组拆出来,加阻尼脂就行了。通病 T20 T70 SONY T系列比较爱出这问题

网友:
少数是磁铁摔掉了,多数只要加阻尼脂就好!

网友(2011-06-04):
加润滑油可好,

网友:
就加那种修自行车用的黄色的润滑膏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08):
哥俩好粘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