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主板 开机"笛---笛----"叫

楼主(2011-05-02):
技嘉780主板 上午开机正常,下午开机"笛---笛----"叫不停,不知何故,清高手指点.
主板
技嘉
桂林电子鱼
兄弟你是搞维修的吗,你这个描述笑死我了,跟警笛一样 你用测试卡测试一下啊,看是不是内存故障 每天都上午开机正常?下午就叫?太玄乎了吧

网友:
内存是不是松了,接触不好啊??

网友:
这样的报警音是内存的问题,先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干净或松了,再不行就换个试试,内存槽也有可能!!!

网友:
弄个检测卡啊 不然怎么知道跑什么码 如果是内存不过 就把内存处理一下 擦擦金手指 或者换个内存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