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因特尔主板915故障,插上电源1分钟后就自动上电!

楼主(2011-05-02):
  晶掁是有问题
现在发现电源插上大约1分钟后自动起动。此时复位电压已有,时钟为OV。此时发现一个明显问题,电源插上后32.768晶掁二腿电压从0.1几开始上升,直到0.30V电源自动起动。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根据此情况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另外补充一下此板开机针上有3.3V电压。可就是无法开关机!
本南桥为NH82801FB
手上有一南桥FW82801DB不知道这二个是否可以一互换。

IO是BGA的,报废筧了!

网友:
不可以。。。有IO么。。

网友:
不可以,,IO坏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IO,是少见的BGA的IO。型号是82562GX。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io试一试 因为因特尔的板子最爱坏io 那个南桥型号不对不能换的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