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WG液晶黑屏

楼主(2011-05-02):
        昨天晚上去彬微网吧,拿了台V92WG液显,通电有信号(指示灯亮蓝灯,红灯说明没有信号来),黑屏一片,按键全调不了,五个键我乱按一片,偶尔出现“自动影像调整”。我想可以是亮度调到最低层,由于按键的问题,调上不了。二话不说开始维修,二分钟打开盖子拿出按键板,测量五个按键,按着测时,阻值好几千欧,多半是不通。可时间好晚了,买不到按键,再说我们这里也买不到这样的按键,发呆了不知怎么做下去。也不敢100%判断只有这些按键有问题,如果别的有事,那我维修起来可就需要点时去了。我们这里购买维修配件有点难,只能到淘宝上买,到货要三四天。
        液显盖子以打开,按键板也拿出来,要不用酒精洗下这些按键能洗得通不,想着这点,二话不说就去拿从药店买来地90%的酒精出来,找个好点的牙刷,边刷边按那键,五个键洗了半个多小时。拿去测量,按着键测量电阻值0了,万用表也叫起来了。用电吹风吹干下,装上去一切OK!显示器也显示了,五个按键也全能调。

网友:
呵呵,洗的怕不稳定啊 ,如果有的话最好还是换掉,这样怕返修。

网友:
LZ跟我的作风差不多,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嘻嘻

网友:
洗了时间用不长 还不如拆出来把里面清理了 时间还长点

网友:
这样可暂时用,但用不长久

网友:
那种按键拆出来洗也没用,是全包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