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开机一段时间会死机

楼主(2011-05-02):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F40的机子,刚来时已经被修的一塌糊涂,我换了南桥,换了北桥,换了CPU供电芯片,换了北桥供电芯片,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会死机,重起后就可以正常使用,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散热不好

网友:
显卡,CPU,温度高不?

网友:
- 时钟都检查一下,如果不是散热 ,时钟很有可能!

网友:
看是不是核心供电部份掉件了

网友:
散热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