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前的测试点

楼主(2011-05-02):
一.
ATX电源的12V5V3.3V 5VSB的阻值是否对地短路或值小。
二.
ATX电源座小4Pin12VVaore电感是否值小或短路。
三.
找出芯片组及内存供电的MOS管或电感,并测试是否对地短路或值小。
四.
找出3.3VSB的测试点并了解是如何转换出来,并测试对地阻值是否值小或短路。3.3VSB是判断南桥好坏的重要测试点。测试点到B面网卡二排7脚阻值为300-500欧姆。
五.
以上测试点元异常,则可通电测试主板。

主板通电后的测试点
一,
测芯片组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二,
VCOYE供电是否正常,VCOYE电感的加一端是否有波形,需一致。
三,
以上三大供电子100%正常后测主板各部位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可测试时钟IC旁的小电阻,多数有波形则表示大致正常。
四,
以上供电时钟正常后,测主板各部位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CPUIDEBIOS等。注意;CPU的复位是否正常,CPU的复位大于或等于VCOYE电压属于正常,CPU的复位低于VCOYE不正常。
五,
注意;必须严格按照顺序进行测试或维修。

网友: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
这个很必要呀,

网友:
这个资料很不错

网友:
应该是VCORE吧,核供电。

网友:
这句话怎么理解  测试点到B面网卡二排7脚阻值为300-500欧姆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很感谢你。

网友:
求你了  大哥   误导会害死人的

网友:
好对新手是好东西呀

网友:
谢谢,好东西。对新手来说真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长支持LZ,不知道LZ有显示器维修的资料吗

网友:
hehe  新手 路过下  赚点分 下图纸  谢谢大虾们

网友:
“测试点到B面网卡二排7脚阻值为300-500欧姆。”嘛意思?

网友:
发帖要看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