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偶有黑屏,求教大虾。

楼主(2011-05-02):
ibm T43 有时候黑屏,不太经常。合上盖再开就亮了。软还是硬故障。来回开合没事。就是开着盖久置的时候出这么个问题。可以肯定跟系统无关。问可刷bois解决吗???
笔记本

网友:
显卡假焊了

网友:
哦,不对,搞错了,应该是那个休眠开关的问题呀,有时候他弹不起来就会这样,你可以肯虑把那个东西拿掉就好了

网友:
高压或屏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盖子合上再打开又可以话,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休眠开关和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