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8400GS缺红色

楼主(2011-05-02):
听客户说使用中听到啪一声后就缺红色了,直接外观检查没发现有爆管,打红色阻值75,是否GPU坏了。谁有图纸啊传份上来看看

网友:
阻值75不正常吗?

网友:
75只能说明输出部分正常,关键是信号是否是GPU直接到的接口不知道

网友:
用DVI接口吧 DVI通道应该没问题的,加一个转换头   我有好多显卡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这样搞就不好卖了啊

网友:
跑跑红色通道的线路,看看电感什么的爆了吗

网友:
你有量R G B3色的阻值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能用就行了,我有片也是这样的

网友:
换头子VGA 吹主芯片 测电阻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