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掉电求助!!

楼主(2011-05-02):
DEL 400老机器待机0.007开机后电流跑到0.16A左右停5秒左右就掉回了0.007的待机电流,测3V 5V正常但是其他电压没有出来,这个机器是开机才有3.3V  5V的!查得EC LPC47N254-AAQ 没有RUN信号出来导致了1.8V 2.5和CPU供电那些全部没有出来,飞了个3.3C的电压给RUN信号后,其他全部电压都正常出来了!换了EC还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有没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
RUN起不来   BIOS 刷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RUN不起来和BIOS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南桥的话那里可以开得起来呢?现在只是EC没有RUN信号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3V5V是哪里控制发出来的?量一下南桥的S3 ,S4发出来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EC给的!开机EC才给MAX1632开启3V 5V的信号!而且3V 5V已经正常产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EC给南桥的PWRBUT有吗?如果有的话南桥应该有发出S3和S4的信号,这两个信号出来后才能打开其它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是BGA芯片,不好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地里面有点位图和图纸,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爱坏南桥和EC,都换了吧!你这个估计南桥挂了!我前于才修的,跟你这个一样,南桥RT C电路对地短了!

网友:
ec是bga最不好查信号,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有BIOS关系的。EC 很多都是自定义脚。。EC没有资料的  都是由BIOS控制

网友:
可以先从点位图上查看一番,再量呗

网友:
谢谢各位了!原来真的是南桥问题,换了后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了高手,真的是南桥坏了,但是我才第一次碰到,因为3.3V 5V对地阻值都正常所以没想过是南桥坏啊!

网友:
看一下时序,RUN前后的信号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