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N 白屏求助!

楼主(2011-05-02):
每次开机白屏,强制关机再开就正常了。7300显卡换09版7300T还是一样,显存都加焊过。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显卡

网友:
看屏口的信号线正常不

网友:
注意一下,白屏时和好的时候的各个电压。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BIOS性能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