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知插哪

楼主(2011-05-02):
诊断卡不知插哪
今天来一张品牌主板 仔细一下没有pci插槽  倒有一个跟pci很像的  好像叫ACR 吧
我看过有师傅修笔记本是的诊断卡是用线接到主板的
求助怎么办  诊断卡如何接到主板

网友:
可能是品牌机,没有设计PCI插槽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有时是没有设计PCI的,但不能是没有诊断卡就不能修啊。首先测一下您的板子的所有电压。先看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r不也是兼容pci的吗,你插上试试能用吗。做个实验试试

网友:
没有的话就不要了呗,大致判断下
不触发就不说了, 插小喇叭看看有没有跑U。 。。。
如果叫了就到内存,显卡了

网友:
可以听喇叭的声音,

网友:
凭经验弄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