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网卡无连接求助

楼主(2011-05-02):
客户送来说上不了网。插上网线,没反应,检查网卡接口。发现好多手指被压下去了,拆机准备换网卡接口,拆开一看发现修过。和网卡连接的焊盘全掉光了,现在不知道是否可以飞线。
8100c网卡,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飞线是可以 的。全部掉光了  。非常有难度

网友:
什么型号的,如果不知道可以找一下图纸,应该可以看清楚。

网友:
飞线吧!不行给客记接个USB网卡了事!

网友:
买个外接USB网卡 最简单   钱是少赚了些  麻烦也少了

网友:
买PC网卡把    简单

网友:
双手支持楼上的做法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飞线真的有点难,给客户加usb网卡吧!

网友:
飞线不牢固也不稳定,用户插拔几下就不行了